有没有人对PFD的死区进行仿真过?

楼主(2006-09-25):
我在对PFD-CP的死区现象仿真的时候发现,好像与理论不大一样,希望大家帮忙。
书上是-2PI到2PI的范围内是线性的,但是我的结果是-3/2pi到2pi,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说的详细些,也可以发邮件给我.我可能可以帮组你

网友(2007-06-23):
this topic is interesting for me, I did it with a very small phase difference to verify the dead zone, and it's hard to find any noticable deadzone, but never went to full range. thanks for your info.

网友(2007-10-11):
楼主的这个就不是死区了,可能是其他问题,或者是输入输出相位的固定差,你是用的模拟乘法器吗?

网友:
死区的仿真?  好像只有测试时才能具体得出吧  仿真时只能自己设fref和fvco的差,最小能鉴相的差就是死区大小~~~~

网友:
有没有人能指点下~~~
自己没有仿真直接得出pfd鉴相范围的方法阿 ~~

网友(2007-11-27):
不知道你说的是数字的还是模拟乘法器啊?
我只仿过数字的

网友(2007-12-27):
in general, you need put some delay in the feedback loop of PFD to leak some current in the zero phase difference.

网友(2014-03-11):
   请问一下啊,PFD的死区时间是如何仿真的呢?delay取值的标准是啥?而且PFD的增益曲线如何cadence仿真呢?问的比较多,谢谢了

网友:
   你的死区现象是怎么仿真的呢

网友(2014-05-06):
回复 网友A:

   这位前辈,不知怎么仿真PFD的死去问题啊,PFD的性能指标有哪几个啊,怎么仿真啊?还有就是CP的性能指标有哪些,怎能仿真啊?希望前辈,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