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FPGA和CPLD区别在哪?FPGA能用C语言开发了吗?

楼主(2006-09-25):
是否FPGA不考虑硬件方面,就相当于软件开发了?两者在应用方面有何不同?
还有有看到FPGA以后也能用C语言开发,是吗?

网友:
都需要考虑硬件,美协一段代码都应该考虑所对应的硬件。
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是用verilog或vhdl。

网友(2006-11-15):
开发FPGA当软件开发?
即使能够使用C语言开发,也必须加入对硬件特性的支持.
何况作为开发者无论用什么语言表达,设计思想中是无论如何不能脱离硬件特性的.

网友:
FPGA一般是由SRAM搭建的LUT组成,CPLD则一般由flash搭建i

网友:
一般用HDL语言。
Mentor 有相关的C开发FPGA的工具,但是效率据说不高

网友:
请问有讨论System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