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请指教

楼主(2006-09-25):
  我想问下各位大虾,做RF通常需要学习哪些专业软件。
我是刚接触,希望大家指点下哈。。谢谢

网友:
hsff
ads

网上搜一下,应该能收到很多。我不做rf,帮不了你什么,祝好运!

网友:
根据电磁仿真工具所采用的数值解法可以将仿真软件分为以下三类:
基于矩量法仿真的EDA软件主要包括ADS(Advanced Design System)、Sonnet电磁仿真软件、IE3D和Microwave office。
基于时域有限差分的仿真软件包括:CST MICROWAVE STUDIO、FIDELITY和IMST Empire。
基于有限元的典型仿真软件是:Ansoft HFSS。
对于上面的几种软件的具体介绍,可以参考如下网址:http://www.smt100.com/Article/Class2/Class11/200509/3979.html

网友(2011-03-23):
HFSS-->我只知道這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