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ARM的中断处理方式及IO口地址

楼主(2006-09-26):
求救阿:

疑问1:

ARM开发板的0地址是从 FLASH开始的

如果我用JTAG在线仿真,只把程序下载到RAM里,不往 FLASH里烧,那是不是中断的话就进不了中断服务程序?

是否一定要把程序烧进FLASH?如果烧进FLASH的话,那还能够进行在线仿真 吗 ?

疑问2 :

ARM的IO地址是什么样的?是不是每个IO口都应该有个地址,可以控制该IO口的高低电平 ?

网友:
疑问1:

ARM开发板的0地址是从 FLASH开始的

如果我用JTAG在线仿真,只把程序下载到RAM里,不往 FLASH里烧,那是不是中断的话就进不了中断服务程序?

是否一定要把程序烧进FLASH?如果烧进FLASH的话,那还能够进行在线仿真 吗 ?

*不需要每次把程序下到flash里面去,你只要在调试器里重新映射你的ram到0x0地址,这样就可以实现了中断跳转
疑问2 :

ARM的IO地址是什么样的?是不是每个IO口都应该有个地址,可以控制该IO口的高低电平 ?
*io地址是分开的,每个io都有各自的数据寄存器

楼主:
谢谢高手,我想问下,在调试器里影射RAM到0地址,怎么进行影射的?

影射的原理是什么?我是菜鸟,望指教

我用的CCS,合众达的JTAG仿真器

网友:
并不是所有的ARM芯片都支持地址映射(MMU)的.需要看看你的芯片资料.

网友:
斑竹说得对, 这要看你用的是哪种arm芯片了。
不过斑竹地址映射和mmu是两回事,arm7没有mmu但是也还是有芯片可以进行map和remap的!

楼主:
如果支持remap的话,那怎么进行REMAP呢?

网友:
用什么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