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IGBT管子使用的问题!!

楼主(2006-09-26):
具体操作过程是:先充电到了200v,再加上栅极电压

请各位多多帮忙,3q!!

网友(2008-04-06):
C端直接加了200V 不烧管子才怪啊。。这个时候功耗太大了 相当于短路了。。晕 看不懂你的接法,为什么集电极直接加200V?应该搞个电阻吧?

网友(2008-12-20):
就是,这种接法很是奇怪!

网友(2009-05-13):
晕,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