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工艺问题

楼主(2006-09-26):
很多工艺提供的MOS管都有电压限制,比如SMIC的3.3V NMOS、5.0V PMOS等,请问前面的电压是指什么电压。我问过foundry的CE,说是栅源电压,但有些工艺提供高达40V的管子,难道也是栅源电压吗?

网友:
应该是的

网友:
理论上应该是,但实际各个工艺各有各的定义

网友:
40V的高压管肯定是有一个特殊的注入层的

网友(2006-10-30):
是电源电压-vdd

是电源电压-vdd

网友:
应该是电源电压吧,不过一般前一级的输出高为vdd,到下一级的输入自然就是输入电压的了。

网友:
我们当它是电源电压.因为数字电路的电压正好是这些值.

再一个是看VT,VT乘以4-5就是数字电路的工作电压了.

网友A:
40V应该指的是与低压兼容的高压工艺,如用来做输出级的LDMOS器件等,我想是这样的,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
同意上面,高压MOS管要经过特殊工艺有漂移区,保护环什么的,属于功率器件

网友:
应该是指电源电压吧,一看感觉就是跟线宽相关的节点电源电压,再小一点就是1.8V,1.5V,0.9V的NMOS,PMOS

网友(2007-06-11):
我的理解是源漏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V应该指的是与低压兼容的高压工艺,如用来做输出级的LDMOS器件等,我想是这样的,欢迎批评指正

同意楼上的说法,通常的说得3.3v,5V CMOS Trasisitor,其3.3v,5v指的是它的Vgs,由于其掺杂特性,它的Nwell/Pwell与其源漏区形成的PN结的反向击穿电压也是3.3V,所以也可以说Vds=3.3v.
而BCD工艺中,比如40V的NDMOS,其Vgs=3.3V,但是由于DMOS的制造方法不同,掺杂也不相同,其Vds可以达到40V. 即高压器件,但是其Vgs=3.3V,如果要改变Vgs,还需要改变栅氧化层厚度Tox才行。通常3.3V,Tox=7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