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am29lv040B进行擦除

楼主(2006-09-27):
我想对 am29lv040B进行擦除,发了擦除命令后并没有执行,不知是什么原因了。代码和MHS文件还有 am29lv040B的手册我放在了下面,过来的兄弟看看。

====================================================
#include "xparameters.h"
#include "xcache_l.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xutil.h"
//====================================================
int main (void)
{

  int i=0;
   int j=0;
   char*cmdAddr=
                  (char*)XPAR_GENERIC_EXTERNAL_MEMORY_MEM0_BASEADDR;

   XCache_EnableICache(0x80000000);
   XCache_EnableDCache(0x80000000);
   print("-- Entering main() --\r");

  xil_printf("enter erase\n ");
{
   cmdAddr[0x555] = 0xaa;
   cmdAddr[0x2aa] = 0x55;
  cmdAddr[0x555] = 0x80;
  cmdAddr[0x555] = 0xaa;
  cmdAddr[0x2aa] = 0x55;
   cmdAddr[0x555] = 0x10;

  xil_printf("%08x \n",cmdAddr); //此处可以正常输出为0x05000000,flash的基址
   for(i=0;i<500000000;i++);  // 大约20多秒的延时,以便擦除完成
}

    for(i=0;i<2*1024;i++)    //输出前2K个字节与原来的进行比较,看是否擦除了。                  {                   //事实上并没有擦除。不知为何
      xil_printf(" %02x  ",cmdAddr);
             if((i+1)%16==0)
           xil_printf("\n ");
}

   print("-- Exiting main() --\r\n");
   return 0;
}

//=======================================================
MHS文件:

//emc
BEGIN opb_emc
PARAMETER INSTANCE = Generic_External_Memory
PARAMETER HW_VER = 2.00.a
PARAMETER C_MAX_MEM_WIDTH = 8
PARAMETER C_MEM0_WIDTH = 8
PARAMETER C_SYNCH_MEM_0 = 0
PARAMETER C_OPB_CLK_PERIOD_PS = 15151
PARAMETER C_NUM_BANKS_MEM = 1
PARAMETER C_INCLUDE_DATAWIDTH_MATCHING_0 = 1
PARAMETER C_TCEDV_PS_MEM_0 = 150000
PARAMETER C_TWC_PS_MEM_0 = 150000
PARAMETER C_TAVDV_PS_MEM_0 = 150000
PARAMETER C_TWP_PS_MEM_0 = 60000
PARAMETER C_THZCE_PS_MEM_0 = 70000
PARAMETER C_TLZWE_PS_MEM_0 = 0
PARAMETER C_MEM0_BASEADDR = 0x05000000
PARAMETER C_MEM0_HIGHADDR = 0x0507ffff
BUS_INTERFACE SOPB = opb
PORT OPB_Clk = sys_clk_s
PORT Mem_DQ = fpga_0_Generic_External_Memory_Mem_DQ
PORT Mem_A = fpga_0_Generic_External_Memory_Mem_A
# PORT Mem_BEN = fpga_0_Generic_External_Memory_Mem_BEN        #datasheet 中没有这一位
PORT Mem_WEN = fpga_0_Generic_External_Memory_Mem_WEN
PORT Mem_OEN = fpga_0_Generic_External_Memory_Mem_OEN
PORT Mem_CEN = fpga_0_Generic_External_Memory_Mem_CEN
# PORT Mem_RPN = fpga_0_Generic_External_Memory_Mem_RPN        #不知道这个做什么的     #对读出并没有影响,对擦除呢??
END

am29lv040b 的 data sheet在

http://www.datasheetcatalog.com/ ... /9/AM29LV040B.shtml,选择830K的那个,第16页上是相应的命令,25,26页是时序要求。大家给看看吧。

网友:
这不属于fpga板块的讨论范畴。可以发到综合硬件区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