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ndgap=Vbe+MVt, Vbe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楼主(2006-09-27):
bandgap=Vbe+MVt, Vbe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网友:
allen的讲义里面有

楼主:
具体些,说下怎么算,和发个文件看看

网友:
RE

具体怎么算的,附件里有。

网友(2006-11-04):
多看书呀!!!

网友A:
基准有时靠算好像偏差很大,不知道是不是艺库的原因

网友(2007-01-01):
thanks for your information.....
thanks.....

网友:
看看器件物理,diode temperaure charactristics.

网友:
这个就得看器件物理了..

基准有时靠算好像偏差很大,,最大的可能是设计的原因

当然,,,你敢让烂的工艺厂实现高精度的基准么

网友:
不同工艺,VBE都会有不同

网友:
there is no means!

网友(2007-06-02):
LDO限流电路设计

LDO限流电路设计

LDO限流电路设计

LDO限流电路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准有时靠算好像偏差很大,不知道是不是艺库的原因

应该是你的BJT电流太大了,这样Vbe对电流的变化(由于温度变化引起)就不能很好的补偿,看看二极管的I-V曲线吧
,所以这个电流得选的小些好

网友(2007-11-27):
看了几位大大的发言,受教了

网友C:
大家有没有做过基于亚阈区的基准,我发现管子的宽长比要很大很大(>1000)才可以使delta Vgs的值降到接近理论计算的vgs的差值,
我知道亚阈区的宽长比是要很大的,但是大到这样的程度还是正常的么?有点不敢下手了,大家怎么看呢?

网友(2008-06-27):
看了大家的留言,受益匪浅,谢谢了!

网友D:
Vbe=VT*ln(Ic/Is)
VT=kT/q,热电压,常温下T=300K,VT=26mV
Ic: 集电极电流,以1uA为例
Is: 扩散电流,是温度的函数,常温下Is=6e-17A(TSMC0.6um 低压混合信号工艺model)
所以这里常温下计算值Vbe=612mV

网友:
这篇论文很好!!

网友:
Vbe=VTln(I/Is)
I是流过bipoly管的电流,Is的bipoly管的饱和电流.
VT=kT/q

网友:
对于基准的计算,很对书上都讲的很不错,可以看看拉扎维的书都可以搞定,
不过那只是理论上的结果,具体的分析还得看工艺模型的精度了!

网友E(2009-01-04):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的BJT电流太大了,这样Vbe对电流的变化(由于温度变化引起)就不能很好的补偿,看看二极管的I-V曲线吧
,所以这个电流得选的小些好

电流小了对地上的干扰抑制是不是会变得很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流小了对地上的干扰抑制是不是会变得很小呢?

一般不会,Ibias取几uA即可

网友:
Vbe是相对比较固定的,我一般都是先计算出bandgap中通过bjt的电流,然后再用软件仿出vbe的具体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Vbe=VT*ln(Ic/Is)
VT=kT/q,热电压,常温下T=300K,VT=26mV
Ic: 集电极电流,以1uA为例
Is: 扩散电流,是温度的函数,常温下Is=6e-17A(TSMC0.6um 低压混合信号工艺model)
所以这里常温下计算值Vbe=612mV

这说明Vbe是和Ic的大小相关的,首先要确定Ic的大小,然后仿真Vbe的大小。靠公式计算你能相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家有没有做过基于亚阈区的基准,我发现管子的宽长比要很大很大(>1000)才可以使delta Vgs的值降到接近理论计算的vgs的差值,
我知道亚阈区的宽长比是要很大的,但是大到这样的程度还是正常的么?有点不敢下手了, ...

不能减小电流?

网友(2011-06-09):
我觉得也应该根据要求先确定Ic,然后再计算Vbe,但是可以看到Vbe与Vt有关系,所以随温度变化还是比较嗒的。

网友(2013-12-30):
正遇到这个问题,希望牛人深入指导啊

网友:
如果看仔细些,一定工艺(参杂情况)下VBE其实是由通过PN结的电流密度决定的。画gammel图,找Jc/Jb比较恒定的区域选定电流密度,根据具体所用管子尺寸算出所需电流,应该就可以了。电流太大太小都会有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