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ba的问题

楼主(2006-09-27):
从ahb arbiter的时序图看,为什么hgrant变了,HMASTER没有变呢?他们怎么联系的?

楼主:
arbiter的HMASTER是有什么决定的?

网友:
hmaster应该在下一拍再变。因为arbiter变grant的时候,上一个master可能还有一个传输可以传(因为上一个master看到grant还是给它)

楼主:
谢谢,看了你给的那个台湾工程师写的,有一个问题 :就是master收到split/retry response的信号后,还要发一次transer,这时候master不是被mask了?怎么还能transfer?还有slave处理完数据就可以了,为什么还需要master再发一次transfer?

楼主:
master发出的idle指令使得arbiter在下一拍改变hmaster?如果是的话 ,下一次的master访问的还是原来的slave,该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看了你给的那个台湾工程师写的,有一个问题 :就是master收到split/retry response的信号后,还要发一次transer,这时候master不是被mask了?怎么还能transfer?还有slave处理完数据就可以了,为什么还需要 ...

你可能没看明白。
俺没去看原文啊,俺理解他的意思是:master以后要再发起一次传输把retry或split掉的继续完成。

网友A:
引用 楼主:
master发出的idle指令使得arbiter在下一拍改变hmaster?如果是的话 ,下一次的master访问的还是原来的slave,该怎么解决?

master不用发idle,可以继续完成他自己的传输。
下一次master访问的slave是哪一个没有任何关系,有什么问题需要去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ster不用发idle,可以继续完成他自己的传输。
下一次master访问的slave是哪一个没有任何关系,有什么问题需要去解决呢?

如果两个master同时对一个slave进行操作,该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两个master同时对一个slave进行操作,该怎么办?

怎么会同时访问呢?你仔细看看arbitration的波型。

网友:
master不用发idle,可以继续完成他自己的传输。
下一次master访问的slave是哪一个没有任何关系,有什么问题需要去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