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hdl语言怎样表示信号无效呢??

楼主(2006-09-27):
比方说  pclk‘event and pclk='1' 表示pclk有效且其上升沿进行某些处理
那么无效怎么表示?
有这种表示方法么?
哪位高手指教哈
谢谢。。。

网友:
为什么要处理无效?

网友:
不要把信号写在process里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方说  pclk‘event and pclk='1' 表示pclk有效且其上升沿进行某些处理
那么无效怎么表示?
有这种表示方法么?
哪位高手指教哈
谢谢。。。

在RTL设计内部一般不采用“无效信号”这个概念,或者说绝大多数ASIC/FPGA内部处理的都是单向二值信号。三态信号都是通过支持三态buffer的pad来实现的,这是因为三态门的时序模型不太利于实现高速数字逻辑设计。因此,如果想在ASIC/FPGA内部实现“总线”形式的模块互联,通常都是采用MUX/DEMUX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