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的44B0板子,真诚请教~~

楼主(2006-09-28):
最近在DIY一块44B0的板子,把44B0最小系统焊接上去,刚开始工作正常,也能通过JTAG把BIOS写到FLASH中,BIOS也能运行,可过了几分钟,程序就死了,一直不稳定。 有一些问题向各位大哥请教:
1、最小系统,只焊接了电源电路、晶振电路(8M和22P的电容)、复位电路、JTAG电路以及给电源滤波的8个10U、0.1U电容等,与44B0的其他连接有ENDIAN下拉,OM0上拉,OM1、OM2和OM3下拉,请问,44B0的最小系统,除了ENDIAN下拉,OM0上拉,OM1、OM2和OM3下拉外,还有其他一些需要配置的吗?
2、BIOS能烧写到FLASH,上电后开始运行是好的,说明连线没问题,可过几分钟后,BIOS就死了,然后晶振波形也不正常、JTAG也无法单步执行,甚至JTAG连ARM7芯片就检查不到,而OM0上拉电阻上拉不到3.3V,OM1、OM2和OM3下拉不到0V,真是奇怪~~。我用烙铁把44B0的管脚过一遍后,BIOS又能跑几秒钟,然后又死了,如此循环……现在44B0芯片用烙铁过了至少5遍了,焊接应该没问题,每过一次BIOS又能跑几秒钟,然后又死了~~,再次出现晶振波形不正常、JTAG也无法单步执行,甚至JTAG连ARM7芯片就检查不到,而OM0上拉电阻上拉不到3.3V,OM1、OM2和OM3下拉不到0V这样的现象,说明44B0工作不稳定,我怎么也找不出原因,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真诚感谢~~

网友:
看看电源好不好?

网友:
检测一下44B0有没有发烫?是不是那里短路了?

楼主:
我的个人想法是,应该是44B0工作不正常。如果CPU工作正常,在上电后(不经过RESET电路,直接开关电源,这样跟RESET电路就无关),这几个OM脚上、下拉应该正确吧,晶振也应当起震呀~~因为在程序跑几秒后,现象是程序就死了,外部晶振都不起振了,其JTAG接口连ARM7核都不认识了,同时OM管脚,配置16位总线和PLL的上拉不到3V,下拉不到0,真是奇怪~~,把电源拨掉,然后再插上,还是这个样子~~~~。

44B0真还有点发烫呢~~电源芯片是自己焊的,焊的质量也不怎么好~~~

我担心是44B0这块没设计好,但又查不出原因~~,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请兄弟们多帮助指教~~~

网友(2006-11-01):
我也在diy 44b0的板子,遇到类似的问题。焊接好arm和flash后,用banyan监测芯片,刚开始还可以检测到arm7的芯片,可是大约2-3分钟后,就检测不到了,也没有检测出来是什么原因,44b0已经焊接了N遍了,结果还是不稳定。若有遇到同样情况的大侠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