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各位大侠!急!

楼主(2006-09-29):
现在正在做DDR SDRAM的控制,在xilinx网站注册后,下载了Memory Interface GeneratorV1.6,是个zip文件,请问各位大侠怎么安装?我自己解压到xilinx\coregen目录后,在ISE下能发现新的ip核,但是不可用。

网友:
我做过sdram,以前在xilinx网站上可以直接下到源代码,直接当成module来使用即可,不需要安装,以不需要安到coregen下。我想你下载的ddr sdram core也可以这样用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我再试试看

楼主:
请问,从xilinx下载的ip到底怎么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正在做DDR SDRAM的控制,在xilinx网站注册后,下载了Memory Interface GeneratorV1.6,是个zip文件,请问各位大侠怎么安装?我自己解压到xilinx\coregen目录后,在ISE下能发现新的ip核,但是不可用。

实在不行就参照SDR SDRAM的控制器进行修改,DDR SDRAM与SDR SDRAM在访问控制上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