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的苦恼!!!

楼主(2006-09-29):
现在我的苦恼!!!
学习ARM有一段时间了。
已经对ARM7TDMI有一定的认识了,包括ARM指令系统,寄存器……
现在在看三星的S3C44B0X的资料,打算用这款ARM7进行实战。

但随着苦恼也来了,自从知道了ARM的编写软件ADS后,便在网上找资料,但是找到的都只是介绍它怎么用。
并没有介绍具体的语言该怎么写。

我想找的是ADS里的C/C++该怎么写。我是一直用AT89系列做设计的,软件当然用KEIL。当初学习KEIL时,都有资料介绍KEIL里面的C语言该怎么写。例如:中断的格式,端口的使用等等。
但现在我找不到ADS里的C语言该怎么写的资料
更奇怪的是我找到的嵌入式C语言资料都没有提到这个,都是一些理论或者例子。

请知道的朋友告诉我哪里可以找到这些资料?谢谢!!!

网友:
C语言都是一样的,只是要注意功能寄存器的操作。

网友:
不是啊,好像我看到有些例子里写着
#define IOPDATA (*(volatile unsigned *)0x03FF5008)

里面volatile unsigned就不是标准的C吧,我没见过。就象在KEIL里编写C51的C语言一样,肯定与平常在WINDOW底下编写那些标准C语言有些不同。

我就是想找在ADS编写C语言和普通的在WINDOW编写的C语言之间有什么不同。
我找不到资料有关这方面的。

网友:
C语言都是一样的volatile unsigned 网上有

网友:
哦,找到了。
谢谢。
看来我应该看ADS的例子了

网友:
volatile unsigned就是ANSI C中的,你去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