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国庆了,问题还没有解决,狠下心来贴原码求助!

楼主(2006-09-30):
我用的是Quartus II 5.0,timing仿真过了,但是function仿真过不了!!
`timescale 10ns/1ns

module capcard (we,
         nrd,
                                addressbus,
                                reset,
                                CS_V1,
                                CAPING,
                                CAPSTR,
                                ICLK,
                                IDQ,
                                IGPV,
                                IGPH
                                );

input CS_V1,CAPSTR,ICLK,IDQ,IGPH,IGPV,nrd,reset;
output CAPING,we;
output [17:0] addressbus;

wire IGPV,nrd,CS_V1;
reg we;
reg [17:0] addressbus;
reg        CAPING;
reg [2:0] state;

parameter         idle=3'b000,                        startcapflag=3'b001,        //FSM
                        wait_vstart =3'b010,        wait_vend =3'b011,
                        wait_hstart =3'b100,        wait_hend=3'b101,
                        startcaping=3'b110,                read_flag=3'b111;

initial
begin
        addressbus<=18'b00_0000_0000_0000_0000;

        we<=1;
        CAPING<=1;
        state<=idle;
end

always @ (posedge ICLK or negedge reset)
begin
        if(!reset)begin
                                we<=1;
                                CAPING<=1;
                                state<=idle;
                        end
        else
                case(state)
                idle:
                if(!CAPSTR)
                        state<=startcapflag;
                else if(!nrd)
                        state<=read_flag;

                read_flag:begin
                        addressbus<=addressbus+1;

                        CAPING<=1;
                                end

                startcapflag:
                        if(!IGPV)begin
                                                state<=wait_vstart;
                                        end
                wait_vstart:
                        if(IGPV)begin
                                                state<=wait_vend;
                                        end
                wait_vend:
                        if(!IGPH)begin
                                                state<=wait_hstart;
                                        end
                wait_hstart:
                        if(IGPH)begin
                                                state<=wait_hend;
                                end
                wait_hend:
                        if(IDQ)begin
                                                state<=startcaping;

                                        end
                startcaping:begin
                                                addressbus<=addressbus+1;
                                                we<=0;
                                                CAPING<=0;
                                                if(!IGPV)begin
                                                state<=idle;
                                                CPING<=0;
                                                end
                                                else state<=startcaping;
                                        end
                default :        state<=idle;
                endcase
end

endmodule

timing仿真

timing仿真

function仿真

function仿真

楼主:
另外为什么  系统提示: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   啊?我自己写的帖子怎么都看不到图片呢?

网友:
下岗待业的是看不到附件的,多赚点钱吧。

网友:
看了一下

有点建议:
1。你把用来状态转换的always和其他的几个变量赋值分开写,这样清楚许多,
      感觉we, CPIN可以用state的组合逻辑实现
2。addressbus这个信号没有被reset初始化,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我觉得是reset给的不对,开始的时候reset为1,初始化的状态怎么给定呢,你的FSM的开始运行应该是在reset由0变1之后,CAPSTR在reset回到1之后就一直为1,FSM应该一直处于Idle状态,你看看你的state那根bus看看状态怎么进行转移的,个人意见不知道对不对,请大家指点。

还有就是,FSM还是写成两个always的好理解也好维护一些

网友:
可综合代码里是不能有initia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