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引导盘问题

楼主(2006-09-30):
我的计算机是penium系列,操作系统是xp,现在制作vxworks软盘引导盘,在xp控制台模式先,输入命令“mkboot a: bootrom”时。控制台提示"mkboot"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执行程序或批处理文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制作一个正确的启动盘?

网友:
在  host\x86-win32\bin 下,mkboot  a:  BootRom_umcmp.
mkfile文件是在  host\x86-win32\bin  同时注意mkboot  a:  BootRom_umcmp的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