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层与地层的间距越近越好,为什么?

楼主(2006-10-01):
信号层与地层的间距越近越好,为什么?

楼主:
关于层间距

PCB布线时,信号线间的电磁干扰与信号层离参考地平面的间距成正比,距离减半干扰降至四分之一,同时信号线的特征阻抗随之降低壳最大限度的减少受容性负载的窜绕。

网友:
信号层离地越近,说明每一根信号都有一个很近的地回线,
可以构成一个很小的回路,减少差模干扰(回路面积越大越容易产生和吸收干扰)

网友:
这也是我们布关键线时都在旁边加一根地线的原因

网友:
耦合更紧密

网友:
能减少干扰

网友(2006-10-31):
减小干扰!

网友:
第一:信号层离地越近,说明每一根信号都有一个很近的地回线,可以构成一个很小的回路,减少差模干扰(回路面积越大越容易产生和吸收干扰)。第二:信号线的特征阻抗随之降低壳最大限度的减少受容性负载的串扰。

网友:
是哦,感觉前面已经把这个问题说清了

网友(2006-12-06):
布线时如何减小与地层的距离????

网友:
信号层离地越近,说明每一根信号都有一个很近的地回线,
!_lU
x9wIs中国电子顶级开发网可以构成一个很小的回路,减少差模干扰(回路面积越大越容易产生和吸收干扰)HUOSUO

网友:
学习了

应该是增加屏蔽效果地。

网友:
信号回路的路径最短

信号回路的路径最短

网友:
信号层离地越近信号对地耦合越强,信号线的特征阻抗越低

信号层离地越近信号对地耦合越强,信号线的特征阻抗越低

网友:
多层板怎么办,顶层跟底层都有信号阿

网友(2007-03-17):
好贴,有道理啊

网友: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