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制作的红外遥控学习器如何编程?

楼主(2006-10-01):
用单片机制作的红外遥控学习器如何编程??请高手们指点一下!!!!用单片机制作的红外遥控学习器如何编程??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阿
要求及功能都说说

楼主:
用的是AT89S52

网友:
先找起始,然后取样,取样频率尽量高点

网友:
红外遥控器有很多种协议的,有nec6212,philps的rc5,sony的等等,有的是沿有效,有的是脉宽有效,不等
通用点就是像示波器那样采样后完全重复键值,走捷径是把市场上通用的几种协议的遥控器用灵活的方法实现了就可以了,例如你用通用的方法把协议给判断出来,剩下的取关键的参数就可以了,不需要全部采样!

网友:
如果IrDA麻烦点,如果只是电视遥控那种就很简单

网友:
hehe  hao  hao  hao hjoao

网友(2006-12-15):
IrDA麻烦点

网友:
学习有好几种,
一, 原始码, raw code , 即高低脉冲计数值,算法实现简单,但存储用量大
二, 解码再编码, 这个要求对各种RC 协议,较熟, 如nec, sony, sharp的space encod,  philips 的rc5, rc6, 算法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