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窃听器不行

楼主(2006-10-02):
我做的窃听器不行,可能是初学,我想请你给我做一个,辛苦费和材料费兄弟给你,请问你行不行?呵呵
是按这个方法做的
无线话筒原理:电路板上的电子元件话筒(咪头)先将自然界的声音信号变成音频电信号,这个电信号会去调制电子振荡器产生的高频信号。最后,高频信号通过天线发射到空中。
  我们将发射频率设计在 FM收音机波段 ,因此可以配合任何FM收音机接收到该高频信号,并从该高频信号还原出声音信号,从而完成各种用途。
  无线话筒用途:
1、 无线话筒: 用户在唱歌、讲话或者表演时可以360度的任意转动和移动,不会有电线绊脚、扯后腿。
2、 无线广播: 老师在讲课时进行现场转播,可以无数学生用收音机收叫讲课,大大的增加了听课人数。
3、 无线叫卖器: 在街上推销商品时,用无线话筒叫卖具有一定新颖性,会收到比普通话筒好的广告效果。
4、 无线窃听器: 具有比较好的隐蔽性和安全性,可在远处用收音机耳机收听,不用担心现场碰面而尴尬。
5、 无线抱警器: 实现一定距离的无人值守。例如可以在二楼监听一楼之门锁声音,起防盗报警器的作用。
6、 无线电子门铃: 由于可以无线传播声音,因此也可以无线传播门铃声音,配对还可以改装成无线对讲机。
7、 无线电子乐器: 将口琴、二胡、吉它等乐器声音用收音机接收,或者用功放扩大播出,可更好欣赏音乐。
8、 电子助听器: 通过调节收音机或者话筒的音量,将声音放大后再送入耳机,可以有效的改善老人听力。
9、 声控小彩灯: 将大功率功放输出端的音箱改接成瓦数相当的6V、12V汽车电灯泡,调节音量合造位置。
10、 读书记忆增强器: 和助听器类似,将话筒对准自己,听自己的读书声来排除外界干扰,起集中注意力作用。
11、 小型广播电台: 适合学校、工厂等单位自行举办各种节目,可以播放音乐、新闻、通知等,用收音机听。
12、 电视伴音转发器: 看电视时用耳机听可以不影响别人睡觉,但受耳机线长控制。本装置则可以不受此限制。

无线话筒说明:
  以上为无线话筒可以实现的部分功能或者用途。本站出于大家学技术的目的,因此不考虑产品的实用价值、成本等因素,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大家在制作实践中学到技术和经验。
  想要无线话筒有好的效果,请使用好的电源、天线等装置,并将电路调试在最佳状态。本站增强型无线话筒(元件包)会有更远的距离和更高的性能,完全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如果还需要有更更远的距离(大于500米)和更更高的性能,请先向无线电管理部门申请,建议您自行设计制作或者委托本站或者别人设计制作。
  无线话筒声明:
  本商行低价出售并公开相关技术,同时提供电路板及元件包,目的是为了提倡大家爱科学、学科学、多动手,早日成为国家栋梁,为祖国未来登陆火星的无线通信打基础。
  对于给相关电子产品的生产厂商带来的损失,我们表示歉意,我们决非有意在扰乱市场行情。
  对于想利用本产品和技术从事非法用途,我们表示忠告,生活挣钱走正道,违法犯罪请不要!

装配说明:
  1、电阻陶瓷电容不用分正负极,但是必须注意电阻值和电容量不要搞错。请参见我们电子实验套件中的介绍的有关方法。
  2、板上的话筒有正负极性之分,和铝制外壳相连接的一极为负极,另一极为正极。为了能装上线路板,请先加焊两只脚。
  3、三极管的三只管脚功能完全不同,一定要分清楚。请参见本站电子实验套件、网站等相关电子资料中提供的识别方法。
  4、元件包中有铜线制作的线圈,它的外面有一层绝缘漆。它是一个关键的元件,调节线圈间距可以改变发射频率和距离。
  5、元件包中含有电路板插针,安装在关键点后,可以用来和电子实验套件灵活的配合使用,从而可以做范围更广的电子实验。
  6、元件位置请不要装错,焊接时间最好控制在2-3秒,力求元件安放到位并且美观,多次检查无误后即可通电调试、使用。

调试说明:
  先找来FM收(录)音机,打开电源和音量,将频率调在100MHz左右无电台的地方。给无线话筒电路板通上电源,对准收音机,
  用螺丝刀(有条件者请用无感螺丝刀,或者参见网站自制)调节振荡线圈L1的稀疏(线圈匝间距离),直到收音机传出尖叫声。
  这时再慢慢移开话筒和收音机距离,同时适当调节收音机(或者话筒板)的音量、调谐旋钮,直到声音最清晰、距离又最远为止。
  建议上述步骤分别在88MHz、98MHz、108MHz附近都试试,这样即使无线话筒发射频率存在较大偏差,收音机也能够收到。
  如果收音机仍不能收到,请检查元件有没有装错,元件有没有损坏,电源是否正常。五一电子网站、电子实验套件、你身边的朋友和书店里的书都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相关经验:
  无线话筒线圈L1匝间距离变近和换容量大一点的电容关联会使发射频率变低;要使发射频率变高,就需要采取相反的措施。
  和L1并联的电容变化范围不可以太大和太小,否则发射频率会偏到离谱,甚至不会产生高频发射信号(电路不会起振)。
  如果你想要更远的传输距商,请给收音机和无线话筒增加更好的天线,并适当升高无线话筒的电源电压。
  简易型无线话筒中的L2用铁线短路;调节增强型无线话筒中的L2、L3可以使距离会达到最远。
  选用灵敏度更高、选择性更强的高档收音机可以进行更远距离的接收。

附电路原理图:
  简易型的原理图:

  增强型的原理图:

附元件位置图:
  简易型的电路板图:

  增强型的电路板图:

  实物和与图纸可能会有小小区别,请大家多动脑筋,多学多想。

网友(2009-07-05):
我有做好的成品。需要联系我,量大成优028-66803855,66458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