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FPGA与嵌入式SOPC有区别吗??

楼主(2006-10-03):
做FPGA与SOPC有区别吗??
做SOPC,只做硬件吗,还是软件,硬件都做!
一般做这方面的人是FPGA和SOPC一起做,还是分开的啊。

网友:
两者本质差不多

两者本质差不多,不存在硬件软件的区别
SOPC跟FPGA一样都是可编程的器件,只不过SOPC采用的ASIC工艺更加灵活,可以让用户把SOC的设计用ASIC的性能在FPGA上表现出来吧?
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2006-11-10):
The real SOC is better. Neither FPGA nor SOPC is just lack of technology.

网友:
两者本质差不多,不存在硬件软件的区别
SOPC跟FPGA一样都是可编程的器件,只不过SOPC采用的ASIC工艺更加灵活,可以让用户把SOC的设计用ASIC的性能在FPGA上表现出来吧?
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FPGA包含SOPC的开发,应该说SOPC的开发是基于FPG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