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CDS电路,有问题请教!

楼主(2006-10-04):
用CDS电路作为光探测器的去噪声电路,当无光照时进行采样,两个积分电容上的电压应该是相等的,但为什么我的电路两个电压相差几微伏?这样经过后面的差分放大器后会产生一个压降。按照CDS的原理说的,无光照时采样最后的输出应该是不变的。
    还有就是通过CDS电路确实可以很好地去掉光探测器暗电流以及CDS之前电路产生的KTC和1/f噪声,但是过了CDS之后要经过一个差分放大器将两个采样信号做差,差分放大器的噪声相对于微光产生的电信号也是很大的,那这引入的噪声又怎么办?
    实在不明白了,恳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那是失调电压吧

一般运放不是有调零端吗?调零就可以了

网友(2006-11-04):
是做IC还是系统?

网友(2010-01-26):
对于第一个问题,个人认为应该是运放的失调电压,没办法。
第二个问题,一个解决办法是在CDS前加一个小PGA(可变增益放大器),这样在信号进入CDS前将它放大,相当于提高了信号幅度,CDS后面放大器的噪声相对信号而言很小,可以说是变相增大了信噪比。想直接消除掉改放大器的固有噪声是不容易的,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2012-04-16):
嗯,解释有一定的道理吧

网友(2012-05-31):
可以用钳位电容及开关啊,省略了差放

网友:
这个东西没有一个具体的电路时说不清楚的,有一篇经典的PAPER,论坛里面有的

网友:
CDS可以消除kT/c???

网友(2012-11-07):
回复 楼主:

   消除最后运放的噪声可以加一个DDS的SC电路,这个问题在最近出的cds电路都会有降到,推荐一篇论文,2011年ieee的A Switched Capacitor Fully Differential Correlated Double Sampling Circuit for CMOS Image Sensors

网友(2020-04-27):
Ultra Low Noise CMOS Image Sens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