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vxworks bsp问题

楼主(2006-10-04):
产生vxworks bsp问题

在xilinx edk中当所选的操作系统为vxworks 或是linux时,点击"generate library and bsps",就会出现以下这个问题

/cygdrive/c/EDK/gnu/powerpc-eabi/nt/bin/../lib/gcc/powerpc-eabi/3.4.1/../../../../powerpc-eabi/bin/ld: cannot find boot.o
collect2: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make: *** [TestApp_Memory/executable.elf] Error 1

但如果操作系统为xikernel时,工程可以正常运行,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修改才可以呢?

网友:
提示信息中不是说了么,少个boot.o文件,想省事的话就拿Tornado重新编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