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痛苦的ARM调试问题

楼主(2006-10-04):
在网上看了几天了没收获
望大虾指点  我是个新新手
买了板子一个月了  还没搞定一个程序

在打开AXD DEBUGGER的时候出现The session fil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default-1-2-0-

0.ses' could not be loaded  的提示  请问是什么协议没安装上还是怎么了  程序装了几次了 还是一样的

但是能用  加载AXF文件后  在STEP IN  /STEP OUT的时候又出现

No disassembly could be read at the requested address的提示

我用的是UarmJTAG和ADS软件的AXD DEBUGGER。用JATG和网口进行调试 设置都是按帮助文件的步骤来的

在加载AXF文件的时候能看到UarmJTAG软件闪动,网口指示灯也会闪动

用SDT时能进入调试,但是一运行程序就飞了
是什么问题??????

网友:
参考一下这个,我的是s3c2410的
http://fmrobot.104.tofor.com/dispbbs.asp?boardID=15&ID=63

网友:
再把ads 1.2删除后重装,然后再crack一次

楼主:
谢谢你

现在在SDT下可以调试  可是不稳定
ADS下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