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用spectre进行噪声分析的问题!

楼主(2006-10-05):
请问用spectre应该怎么仿噪声?
我是这样设置的:
1.将输入vin(输入电压源)的source type设成sine,frequency为1khz,amplitude为500.5mv,DC level为500mv,delay time为100us
2.在virtuoso ADE的analysis选noise;
3.sweep varialbe选frequency;
4.sweep range中start 0 stop 1000k,sweep type automatic;
5.output noise中positive output node选的是输出点out,negative output node选的是gnd,input voltage source选的是输入电压源vin
但是仿真结果却和windows下hspice的结果相差太大,几百倍!!而且sweep range如果start为1,那么结果又和start为0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hspice中相应的语句为.noise v(out) vin 1000
一直用hspice,但这次要用到cadence,而且比较着急,请大家多多指导,谢谢了!!

网友:
hspice中相应的语句为.noise v(out) vin 1000
这应该是固定频率下的NOISE分析吧??
看楼主的描述,做的应该是整个频率扫描的NOISE分析,我不知道这两者是否一样?
至于楼主说“sweep range如果start为1,那么结果又和start为0不一样”,是波形不一样还是连结果在相同的频率下结果不一样???
我也在学习中,请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东东,谢谢分享!

网友(2008-10-26):
个人觉得llxb说的有道理

个人觉得llxb说的有道理

网友:
直接用NOISE仿真就可以了。输入电压源要设为DC。个人以为频率起始点应该为1,而非0,因为filicker noise为在0频率下为无穷大。
请问用spectre应该怎么仿噪声?
我是这样设置的:
1.将输入vin(输入电压源)的source type设成sine,frequency为1khz,amplitude为500.5mv,DC level为500mv,delay time为100us
2.在virtuoso ADE的analysis选n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