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面这个表达式用verilog怎么写?

楼主(2006-10-06):
cur=1e-7*(exp((v(vout)-v(n1))/((v(vph)-v(n2))/0.026/39))-1)
vout n1 n2 vph都是节点

网友:
居然弄出来一堆浮点数……

网友:
没法写,你还是用C写吧.

网友:
不可综合!

网友:
实在不懂,就算用verilog写出来,能干什么?

网友(2006-12-09):
多项式展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考虑用多级流水线来设计。

网友:
这个式子实在是太复杂了
没法写 也不知道能综合成什么样

网友:
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