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eggister,sram之间的问题

楼主(2006-10-06):
register是不是用触发器实现的,面积比sram要大?
一般的异步fifo,是用register呢,还是用sram实现?
是不是register的速度是最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register是不是用触发器实现的,面积比sram要大?
一般的异步fifo,是用register呢,还是用sram实现?
是不是register的速度是最快的?

1. 通过D-Flip-Flop可以实现Register
2. 实现一个DFF需要28个管子;而一般的SRAM单元只需要6个管子,在相同工艺下自然前者比后者的占用面积大
3. 异步FIFO可以采用DFF或者SRAM来实现,通常情况下这取决于FIFO的大小。如果FIFO较小,一般采用DFF来实现;如果FIFO较大,则采用SRAM来实现。这是因为SRAM模块有个最小容量(1KB),所以当FIFO较小时用SRAM就会产生浪费
4. 单个DFF的翻转速度肯定比SRAM模块的访问速度要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