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求助

楼主(2006-10-07):
请问,关于cadence spectre在仿真射频电路时与仿真模拟电路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显然是有区别的。。。
频率差这么多,所用的模型也大大不同,具体的可以参考manual

网友(2006-11-18):
SPECTRE 和 SPECTRE_RF是不一样的
RF模型也不一样

网友:
问:

cadence中模型怎么建立呢.?给点意见..需要设置什么,和需要什么资料 ?

网友: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网友:
没什么不一样。
只是在选择仿真内容的时候有一些选项需要用到RF。
软件会自动选择仿真器,不用你管。

网友:
大侠们, 半导体制造工艺对RF CMOS 设计很重要吗?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赐教 ding!!!!!!!!!!!!!!!!!!!!!!!!!!!!!!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要问啊

网友:
candence是不是只能在linux下面用啊

网友:
candence里面有多少工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关于cadence spectre在仿真射频电路时与仿真模拟电路有什么区别吗

首先概念就不清楚,射频电路根本就是模拟电路。
模拟电路里有低频得,有高频得,仿真得时候要看所关心的参数。比如一个低频电路就不必考虑它的LO泄漏。

网友:
用的工具不一样,RF多用RF Spectre,模拟的可以用sp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