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latch的综合

楼主(2006-10-07):
我在设计当中用了latch,这些latch位于flip-flop之间,只是起信号开关的作用,而且latch的使能是flip-flop的输出信号(不是时钟信号)。DC综合时,我采用了set_case_analysis把latch的使能端设为有效,此时latch透明。但是在这种情况下,DC并不对latch的setup和hold timing做检查(可能工具本身认为使能端恒定不变,不会有timing的问题),于是导致我门级仿真的时候latch出现了timing的问题。请问我该怎么处理?
进一步的,如果我要求latch的使能信号比数据信号早到达,综合约束该怎么写?

注:如果不用set_case_analysis的话,DC会把latch两边的路径打断,而且提示我没有定义latch的时钟信号。

网友:
我出一个主意

因为latch在设计中要求被避免,这个问题以前没有想过,不过有个办法你可以试试。
如果你只有个别的latch
可以在latch的控制端create_generated_clock。

网友:
不懂你这个电路使用latch的必要,感觉不是好的设计习惯,能给个图吗?
如果不能去掉,那就手写netlist,dont touch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