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D问题

楼主(2006-10-07):
在用AXD进行代码调试时,是不是一定要有外围电路和板子?
我每次一开启AXD进行调试时,总是显示“
   RDI warning 00159:can't open specified device
不知道是乍回事,请指教~!

楼主:
各位大侠,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肯定得有目标板!

网友:
你好

使用AXD调试,有3中方法.其中ARMulator调试方法是模拟调试方法,不需要外部硬件支持.你的问题是对AXD设置不对,请参考<ARM开发工具ADS原理与应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再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