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I2C总线仲裁操作

楼主(2006-10-07):
I2C总线规范中对总线仲裁操作的定义是:MASTER检查SDA Line状态与其自身输出的SDA Buffer状态是否一致,如果MASTER输出“HIGH”,而SDA Line为“LOW”,则表明该MASTER在总线仲裁操作中失败。奇怪的是,opencores.com网站上的I2C Master控制器中除了上述操作外,还额外判断总线上是否出现了STOP Condition,请问这是必须实现的功能还是锦上添花的功能?

楼主:
哎,这里人气好差,还不如水木呢...

网友A(2006-11-14):
现在正为iic问题烦恼呢

楼主(2007-01-03):
引用 网友A:
现在正为iic问题烦恼呢

兄台遇到啥问题了?

网友:
我刚刚开始接触的

网友(2007-05-30):
我认为master将sda拉高,然后检测sda是否出现低电平就可以了,此时的低电平是slave的应答信号

网友(2008-08-19):
看协议

我最近也在看这个方面的问题,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协议里没有定义如果出现STOP信号的情况,可能是作者为了考虑周全而加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