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关于codewarrior汇编设置的问题

楼主(2006-10-08):
我在codewarrior环境下编写了一个以 .s 结尾的汇编程序,但是编译时错误显示为每条汇编指令都是无效的,我在Language settings里面汇编选项 采用的是默认的选项,不知道是不是还要设置哪里?还是我的软件有问题??请前辈指教~~~!!!谢谢~!

楼主:
有人遇到过这样的吗?

网友:
是不是你在用汇编的时候,没有遵守汇编规则,要不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程序标号前不要空格,指令前用tab键。

楼主:
谢谢~!!上面的大哥!!!1

终于解决了!!!!!我可以编程了 呵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