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初级训练.pdf

楼主(2006-10-08):
allegro 初级训练.pdf

allegro 初级训练.pdf

网友(2006-12-31):
为啥不能下啊!~~~~

网友:
xiwang neng kandao gengduo de

网友:
Something wrong .. so slow ..

网友(2007-03-22):
有檔案嗎~~不要再騙我了阿~~先推囉

网友(2007-05-06):
DC2003安装心得分享

1.在路径/home建立档案夹temp

2.把档案syn_vV-2003.12-SP1_common
        syn_vV-2003.12-SP1_linux
  copy到路径/home/temp

3.解压缩scl8.4_2
        tar xvf scl_8.4.2_common.tar
        tar xvf scl_8.4.2_linux.tar
执行 ./install.now安装scl,安装路径/usr/scl

4.解压缩
        tar xvf syn_vV-2003.12-SP1_common.tar
        tar xvf syn_vV-2003.12-SP1_linux.tar
  执行 ./install.now安装,安装路径/usr/synopsys

5.修改license.dat
  SERVER localhost.localdomain ANY 27000
  DAEMON snpslmd /usr/scl/linux/bin/snpslmd

copy license.dat到/usr/synopsys/admin/license/license.dat

6.设置环境变数,修改c_shell

# cd /root
# csh
# vi .cshrc

加入下面几行
  setenv SNPSLMD_LICENSE_FILE 27000@localhost.localdomain
  setenv LM_LICENSE_FILE usr/synopsys/admin/license/license.dat
  setenv SYNOPSYS /usr/synopsys
  set path =($SYNOPSYS/linux/syn/bin $path)

7.每次登入时启动license server

# cd /etc
# vi /etc/rc.local

加入下面一行
usr/scl/linux/bin/lmgrd -c /usr/synopsys/admin/license/license.dat -l /home/log

8.登出后登入,即可进入dc_shell

# csh
# dc_shell

wfujun 发表于 >2006-7-28 17:59:35

[全文] [评论] [引用] [推荐] [档案] [推给好友] [收藏到网摘]

2006-7-28
ic5安装过程

ic5安装过程
1.安装Redhat 8.0(一定要安装英文的,即在安装时不能选择安装中文模式,否则安
装后IC5.0的界面回出现部分空的选择框之类的;同时rh8对calibre也支持最好);
2.作用IC5.0的安装盘,或者光盘镜像,建议为iso格式的,或者硬盘上的安装文件
3.将光盘mount到/mnt/cdrom上:mount /dev/cdrom /mnt/cdrom
mount ISO镜像:mount -o loop /某目录/disk1.iso /mnt/cdrom
硬盘上的安装文件,如在fat32(windows格式)分区上,mount这个分区:
mount -t vfat /dev/hda?(对应的硬盘分区)  /mnt/d
4.运行cdrom1中的setup.sh(注:如果是光盘,不要进入到cdrom目录下运行setup.sh,否则换
cdrom2是,弹不出盘来),系统会给出说明文字,最后会让你指定安装目录,输入安装目录,回车
5.提示是否开始softload时,输入y开始
6.接着输入1选本地,输入/mnt/cdrom路径,回车后
7.提示选择4 cadence catlog
8.接着选择产品,选全部安装,输入a,回车,会有提示确认,输入Y回车继续
9.此时会有提示信息,不用关,回车继续安装
10.提示换盘时,可以开另一个terminal窗口,操作
11.设置环境变量,.cshrc和.tcshrc,可以设置成一样
给个例子:
# .cshrc
# User specific aliases and functions
alias rm 'rm -i'
alias cp 'cp -i'
alias mv 'mv -i'
setenv PATH "/usr/local/sbin:/usr/sbin:/sbin:${PATH}:${HOME}/bin"
#########################################################################################################
#configure for ic5
setenv PATH {$PATH}:"/ic5/tools.lnx86/bin"
setenv PATH {$PATH}:"/ic5/tools.lnx86/dfII/bin"
setenv PATH {$PATH}:"/ic5/tools.lnx86/plot/bin"
setenv PATH {$PATH}:"/ic5/tools.lnx86/dracula/bin"
setenv CDSDIR "/ic5"
setenv CDS_ROOT "/ic5"
setenv CDS_INST_DIR "/ic5"
setenv CDS_INSTALL_DIR "/ic5/tools.lnx86/dfII"
setenv LM_LICENSE_FILE "/ic5/lic.dat"
set prompt=\[`id -nu`@`hostname -s`\]\#\
说明:/ic5是安装目录
      lic.dat是license文件,名字随你改
12.快捷键在/ic5//tools.lnx86/dfII/sample/local下的cdsinit,考到你目录下,把最后两行的if,,,,
删掉,名字前加个".",为.cdsinit
13.打开terminal,输入csh回车,icfb &回车
14.good luck

网友:
好想看看!级别不够

网友(2007-06-13):
太好了,偶也来学习一下。看看好不好啊

网友:
下載了,好像看不了,鬱悶!

网友(2008-03-13):
不错的东西!谢了!

网友(2008-07-03):
版本虽不是最新的,但是内容很好,谢谢!

网友:
刚学这个 真的是一头雾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