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时钟问题

楼主(2006-10-08):
小弟我FPGA电路设计还没入门,使用Altera公司cyclone芯片EP1C6和EP1C20系列,关于时钟设计,好象一般采用50M外部时钟,但我想实现较简单的功能模块,应该可以使用FPGA的内部时钟吧?是否是不接时钟输入口就可以了?

网友:
你看芯片手册呀
如果芯片提供这种功能的
你就可以用了

网友:
50M晶振直接接上就好,不麻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我FPGA电路设计还没入门,使用Altera公司cyclone芯片EP1C6和EP1C20系列,关于时钟设计,好象一般采用50M外部时钟,但我想实现较简单的功能模块,应该可以使用FPGA的内部时钟吧?是否是不接时钟输入口就可以了?

若芯片有晶振,可以不接外部时钟,否则,必须接外部时钟

网友:
都是外部的晶振  内部的每用过  不过都要有一个时钟基准

楼主:
谢谢各位,搞定了.还是外接一个晶震好,内部可以编程分频.

网友:
you yi si, hen bu cuo de shuo

网友(2007-02-25):
怎么知道有没有内部时钟啊

网友:
听说用外部的不好,具体原因也不清楚啊

网友:
好像内部没有时钟源呀

好像内部没有时钟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