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ADS与AXD在芯片上是如何工作的?我现在很茫然!

楼主(2006-10-08):
先说说我这里的情况吧!我这里用的是AT91RM9200芯片,用的简易JTAG,下载的例子程序有的好使,有的不好使,现在脑子里一片混乱,下载的程序都下到哪里去了?肯定不是片内的SRAM,因为有的程序SRAM是装不下的,要装到SDRAM里面去。但是不知道指针什么的是怎么运行的怎么调转的?
谢谢各位啦!
还有就是,是不是要把Bootloader程序和一个应用程序 结合起来!

网友:
在ADS中MAKE生成的ALF文件有的太大,没法在SRAM中调试,这个时候ADS就会报错,必须选择DEBUG IN FLASH,程序也是可以在FLASH中调试的

网友:
我在21ic给你回了

回去看看,   这个问题很基本,  多看看资料吧.

网友:
你好

使用scatter文件指定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几天正想着整自己的bootloader呢,没有开发板,只有自己做的板子,bootloader要改别人的,现在还不知道FLASH好不好使。不过非常感谢给我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