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验证工作可以结束了?

楼主(2006-10-08):
版上有做验证的工程师吗?你们做验证时,通常什么情况下结束验证?有没有什么量化的指标?

网友:
我也是新手,我们是在功能上会有一个check list,完成各项功能的验证,然后regree 所有的cases,分析coverage,根据coverage的分析结果,再增加cases,测没有测到的地方,最后达到内部定的要求就可以了。因为不可能各项的coverage都100%.

楼主:
恩,我们也差不多。
coverage通常会看哪几项呢?我一般只做line的,如果要做其他的,仿真速度太慢。
我的感觉是block级的验证要重视起来,大家一般是怎么分配block级和chip级验证工作的?

网友:
验证没有完全的可能,只有逐渐逼近完全而已。在功能验证方面,只能自己在验证plan时确定一个确定一个指标作为标准

楼主:
对啊,想知道的就是这个plan通常是怎么定的。

网友:
我在学习e语言。
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
主要是看code coverage 以及function coverage的覆盖率是否达到你希望的值。function coverage需要自己定义,当然考虑的情况越多越好,很多coner case是需要靠约束才能跑到的。关键看自己怎么定义case,需要cover哪些case。
block level的验证必须很充分,才能保证chip level的验证。chip level验证,更侧重于interface的验证。

楼主:
明白了,多谢

网友:
普遍的都是看coverage吧,不过不能用modelsim,那个东东每次都cover的狂高,也不知道它怎么算出来的- -b

网友:
看coverage~~~里面有line,fsm,toggle,branch啊
判断完成的话~~你应该有一个testcase的list啊,看看有没有测试完全,然后去check啊,对了就过了 啊

网友:
I suggest to use SystemVerilog to do testbench. For you can get a better coverge by random in your TB. FYI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觉公司里一般还是以覆盖率作为标准

网友:
衡量一个设计的验证工作是否充分的方法就是看覆盖率了,呵呵 楼上的几位已经说的很好了.
这里想推荐一篇关于覆盖率的文章,希望对刚开始验证工作对覆盖率的概念不是很清楚朋友们有一定的帮助.
S. Tasiran and K. Keutzer, “Coverage Metrics for Functional Validation of Hardware Designs,” IEEE Design & Test of Computers 18(4):36–45, 2001.
大家可以用google搜一下文章标题, 轻松下载.
补充一下:代码覆盖率目前的商用hdl模拟器都提供支持,可以很方便的进行评估.困难的是功能覆盖率.
在功能覆盖率中的测试点是根据设计规范由验证人员自己定义的,因此在制定验证计划时确定的check list是否完备或者充分关系到功能覆盖率评估可信度. 而验证的难点也就在这里,因为大多数corner case的设计错误都是人们没有想到, 忽略的地方.没有考虑的地方也无法在功能覆盖率中体现出来.
开发功能覆盖率模型的语言应该是:e vera systemverilog 等还包括assertion.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想知道的就是这个plan通常是怎么定的。

It is based on your Chip Spec.

If you have a Chip Spec, you will have to follow each and every functional requirement and create one or more test cases for them, and finally, you end up with a test plan.

This is how a test plan come into being.

网友(2007-12-06):
hehe

楼上的几位大牛都说的很好啊,收益匪浅!
我想问问:有好些工具都可以得出代码覆盖率,并且对同样的代码得出的覆盖率不同
                请问那些工具才是做覆盖率测试比较好的工具,可以推荐几个吗?

网友(2008-03-15):
When coverage is satisfied.

网友:
code coverage 对于验证是不够的。更应该关注functional coverage.不过这跟你如何定义FUNCTIONAL COVERAGE 又有关了。一切都基于你的PRODUCT REQUIREMENT OR FUNCTION SPEC.

网友(2009-10-30):
那我想问一下code coverag 的组成(FSM,line,toggle,branch)都代表什么意思哦?

网友:
对于code coverage ,分别跑各个testcase,都会得到一组覆盖率,如何分析它们?

网友(2009-12-02):
How to define the function coverage? Does any rule for it?

网友:
Verification
1) simulation: functional verification, normally no need for timging simulation. But need constraint of course. Module simulation --> System simulation.
2) board testing.
3) SW & HW testing.

网友:
如何评估功能覆盖率是个问题

网友:
Function Coverage define not easy.

网友:
受教了!感谢!

网友:
自己定义 critical constrain

网友:
验证是个无底洞吧,

网友:
说得很好啊!学习了!

网友:
code coverage 是静态组合,
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连续的时序变换,影响到电源电压.
而后一个时序,出错了.
这样时序组合生成的逻辑错,真的很难分析到.

网友(2010-02-10):
coverage 100%也不代表就验证了所有case,

网友:
验证工作永无休止。

网友:
主要是看code coverage 以及function coverage的覆盖率是否达到你希望的值。function coverage需要自己定义,当然考虑的情况越多越好,很多coner case是需要靠约束才能跑到的。关键看自己怎么定义case,需要cover哪些 ...
引用 网友B:

这个分工非常赞同,大家都说的很好。

网友:
主要看用什么方法吧,如果是direct 方法,要列出所有要验证的case,然后执行所有case,看code coverage,如果是random, 就要把随机参数设好,去跑种子,最后看code/fun cover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