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问题

楼主(2006-10-09):
请问大家的hspice是windows下面的吗?怎么能生成网表(Sp),用记事本写吗1?

网友(2007-01-09):
有windows版和linux版的

sp文件也可以在记事本编写

网友(2007-05-15):
是滴!!!
用記事本...或是任何能夠編輯文件的編輯器都可以~~~
副檔名 改為 .sp 就可以組譯了~~~

网友(2008-04-21):
即使本编写,该成.SP文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