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有做led驱动电路的么?

楼主(2006-10-09):
Sample Text

网友:
我也刚刚开始涉及一点点
有问题大家可以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2007-05-05):
是单个LED灯的话,直流直接驱动。
数码管有74LS48和74LS47驱动,具体看是共阴还是共阳的,也可以用三极管驱动。
LED点阵可以用595驱动。
我也是初学者,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2007-12-25):
我是做LED驱动芯片的哈

网友:
大家讨论讨论, LED 驱动IC的大电流buffer 快速关断和导通的实现, 大家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2011-04-15):
我现在在做LED驱动IC,有什么好的资料大家推荐推荐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前两天,听师兄的一个报告讲这个的,应用于LDO里面。就是另外增加一个大信号环路,监测输出电压的跳变,当输出电压突变的时候,利用大信号环路,加大充电电流或者是抽取电流。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 我已经转向做SOC了,不过仍然谢谢你~!

网友:
大家都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