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连续烧坏好几个单片机

楼主(2006-10-10):
做了一个单片机控制max038并通过lcd显示产生频率大小的函数发生器,在调试阶段,刚开始还都顺利,到了调试lcd那块,麻烦就来了,先是程序不正常执行(可能是我们的电路有问题),改了一下电路,还是不行。    可恶的事情出现了,当我们把单片机拔下来放到编程器上后,擦除正确,但一查空就出问题,程序擦除不了,单片机可能坏了。于是我们换了一个新的,把程序烧进去,放到电路板上,lcd上还是没有出现应有的字符,当我们再把它放到编程器上时,  它又不幸的步了上一个单片机的后尘。是什么原因使单片机会以那么快的速度烧坏呢???    昨天又买了两个新的单片机,我们又拿了另一块扳子把电路焊好,当我们重复调试初期我们都以成功的工作时,这个新买的单片机也步了上个单片机的后尘,速度是相当的快。  以前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啊。难道是编程器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你的电路有问题,如果怀疑编程器可以找一个其他的板子试一试;

网友:
换个编程器试一下了,硬件的问题有时候很难讲清的

网友:
看看电路才知道

网友:
问题很难说, 一般不会是单片机或编程器有问题, 我比较倾向于怀疑是你那板子连接有问题, 单片机在从板子拿下后就已经坏了.

楼主:
软件编程时,对p1口输入数据时,如果没有先进行置一操作,会不会烧单片机?

网友:
恩,应该是电路的问题,编程器一般不会烧片子

网友:
p1口输入数据时,如果没有先进行置一操作,应该不会烧单片机

网友:
我也烧了好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