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ahb总线的问题

楼主(2006-10-10):
haddr[31:0]和 hwdata[31:0].hrdata[31:0]的关系

hwdata[31:0].hrdata[31:0]是两个不同的总线?

楼主:
扁哥   帮忙哈  谢谢

网友(2006-12-01):
我觉得ahb上是三条bus吧 ,一条地址haddr,两条数据bus,hwdata和hrdata,hwdata为master向slave传输数据的bus。hrdata是slave向master传输数据的bus。地址只由master提供,所以只一条。

网友(2007-01-03):
BUS 和总线的区别,总线只有一条吧,总线中有好多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