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问题

楼主(2006-10-10):
请问CCS  TLU 是什么意思,数字IC哪部分用到的,
本人初学者,请多多指教

网友:
TLU model comes from the vendor and is contained in “tech” file.是厂家提供的 工艺文件。
只包含电容模型的查找表,电阻可以由线网的几何长度计算出来。

网友:
给个例子:
Layer "METAL1" {

unitNomResistance = 6.4e-5

}
CapTable "metal1_C_LATERAL_14MIN" {
wireWidthSize = 5
wireSpacingSize = 16
wireWidth = (0.16, 0.32, 0.48, 0.64, 0.8)
wireSpacing = (0.18, 0.36, 0.54, 0.72, …, 2.88)
capValue = (0.000183764, 9.85682e-05, 6.5029e-05, … )
}

CapModel "metal1Config4" {
refLayer = "METAL1"
lateralCapType = "Table"
lateralCapDataMin = "metal1_C_LATERAL_14MIN"

}

网友(2009-03-24):
不太明白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