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l画PCB时为何线距超过设定的距离也不出现绿色的提示呢

楼主(2006-10-10):
我用的时DXP,不知动了什么手脚,现在即使把两条红线交叉也不会有绿色警告,真是痛苦

请高人们指点

楼主:
protel中没有布线的网络为何没有飞线显示

不知是哪里误操作了,以前如果那个网络没有布线会有飞线提示,使人对没有连接的网络一幕了然,现在却没有,看起图来很费力,
谢谢大牛

网友(2006-12-05):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layer 设置层里 DRC Errors 你取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能是layer 设置层里 connection 选项你取消了。

网友(2007-03-14):
在rule里面有设置,可以上两个重叠的元件不变绿色

网友(2008-08-05):
在规则那里设置下。你可能把哪个短路的选项设置为允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