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沿触发3分频电路

楼主(2006-10-11):
写了个只用正沿触发的3分频电路,不知道有没有问题,请大家给点建议。

下面是源代码和仿真波形: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div3 is port(
    clk  : in std_logic;
    rst  : in std_logic;

    clk3 : out std_logic);
end div3;

architecture struct of div3 is
    signal A   : std_logic;
    signal B   : std_logic;
    signal Ain : std_logic;
    signal Bin : std_logic;
begin
    Ain <= (not A) and (not B);
    Bin <= A;

    process(clk, rst)
    begin
        if (rst = '1') then
            A <= '0';
            B <= '0';
        else
            if (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A <= Ain;
                B <= Bin;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lk, A, B)
    begin
        -- clk3 <= (clk and B and (not A)) or (A and (not B)); -- clk3 has glitch
        clk3 <= (clk and Bin and B and (not A)) or Bin or A;   -- clk3 no glitch
    end process;
end struct;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tb_div3 is
end tb_div3;

architecture behav of tb_div3 is
    component div3 port(
        clk : in std_logic;
        rst : in std_logic;

        clk3 : out std_logic);
    end component;

    constant TCLK : time := 20 ns;

    signal clk  : std_logic := '0';
    signal rst  : std_logic := '1';
    signal clk3 : std_logic;
begin
    process begin
        wait for TCLK/2;
        clk <= not clk;
    end process;

    rst <= '0' after TCLK*2;

    u1: div3 port map(
        clk  => clk,
        rst  => rst,
        clk3 => clk3);
end behav;

div3仿真波形

div3仿真波形

网友:
从波形上看,输出clk3的下降沿是和输入clk的下降沿对齐的,
搞不懂你说的只用了上升延。
从实际应用上看,无论是否采用下降沿,这样的3分频电路都会有很多问题,
因为输入clock很可能并不是占空比1:1的,
那么即使用了下降沿也无法实现1:1的三分频电路。

网友:
可以实现的

一般先在时钟正沿生产序列“100”,用负沿延迟半个时钟周期,将两个结果“and”生产输出。

楼主:
谢谢!

      所说只用正沿,是指只使用时钟的正沿触发实现3分频电路,主要是区别于既使用时钟正沿触发、又使用时钟负沿触发实现3分频电路的方法。探讨实现奇数及小数分频的各种方法。

网友:
请教:我也没明白这个波形,只在模块内部有信号变化,没有输出波形,怎么回事?这个办法好像不是很好呀,还有小数怎么分频的呀,倍频不就好了

楼主:
fiats:

           clk3 有输出波形呀,我不知道你说哪个信号没有输出波形。

          主要想法如下:

1、利用LFSR替代通常的counter,为了节省资源;
2、利用clock信号的半周期补偿奇数分频的不均衡,达到1:1占空比,为了不使用时钟的下降沿。

         小数分频主要指:1.5,2.5,3.5...的分频。可能最好只能做到4:6或6:4的占空比。

网友:
时钟f很低时才可能.

楼主:
谢谢!

     能否详细说一下高f时会出现什么问题?

     使用上升沿和下降沿实现奇数分频,可能遇到的问题是:保证上升沿和下降沿同时“很陡”是否容易?

     只使用上升沿可以避免上述问题,其它信号由时钟驱动,稍微“落后”于时钟,这样其它信号正半周和时钟的

正半周运算时会有一小部分“重合”,不会形成“负”glitch。

网友(2006-11-15):
三楼的说法我觉得是对的

网友(2006-12-19):
很牛B 我服气

看了你的程序我知道 什么叫做厉害了

网友:
好像可以比较简单来实现的

网友:
现在很多公司还是用VHDL的吗?

网友(2009-10-11):
不知各位高手还在不,谁能告诉我在楼主的程序中免毛刺是怎么回事?

网友(2009-11-15):
module div3    (
   input  clk,
   output o_clk
);
reg [7:0] cnt_p;
reg [7:0] cnt_n;
reg       clk_p;
reg       clk_n;

assign o_clk = clk_p | clk_n;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 (cnt_p == 2) // 0 ~ 2
                cnt_p <= 0;
        else
                cnt_p <= cnt_p + 1;
        if (cnt_p < 1) // 0
                clk_p = 1;
        else                // 1 2
                clk_p = 0;
end

always@(negedge clk)
begin

        if (cnt_n == 2) // 0 ~ 2
                cnt_n <= 0;
        else
                cnt_n <= cnt_n + 1;
        if (cnt_n < 1) // 0
                clk_n = 1;
        else                // 1 2
                clk_n = 0;
end

endmodule

网友:
我说一下我的感觉,组合逻辑产生时钟,可能有亚稳问题,也是时间过边沿可能会有多次跳变,这样的时钟在高性能芯片中,用低速时钟时就会有问题,比如计数器多计数.

用双边沿时,组合逻辑简单一点,这问题会少一点,但这个问题,难以完全避免.

不过作都的思路受教了,先三分,再用组合逻辑组合出50%的占空比.学了.

网友:
记得论坛里面有介绍实现小数分频的方法。

网友:
17楼的没有reset,仿真动不了哦:)
小数分频我贴多一个code,就在这坛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