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发问: 为什么集成电路都使用3.3V电源??

楼主(2006-10-11):
请高手们告诉我,为什么现在的集成电路都使用3.3V,
我知道现在的东西越做越小,功耗很低,但是3.3V是怎么发展出来的呢??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集成电路首先含有集成的晶体管比如运算放大器,其中不乏有三极管,这里个人认为对三极管二级管的特性需要有3V以上的电压才能可以正常的工作,能够正常的偏置。。。。具体可能要请高手来解答了
个人拙见。。。

网友:
3.3V对应0.35um
2.5V对应0.25um
。。。。

对于mos工艺来说,电路要正常工作需要一定的电压,这个电压即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
高了会损坏器件,低了器件无法处于正确的工作状态。

网友A:
恩.楼上说的很对
我们现在都用0.18的工艺了,上面用的阿电压只有1.8V啊!

网友:
3.3V只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推荐值罢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

楼主:
为什么集成度越高反而电压越低,功耗越小呢???

网友:
功率和电压的平方成正比……

网友:
不用更低电压的主要原因是既有接口器件多数都是LVTTL的IO标准的,所以IO都是3.3V,但是核心电压就不一定了,跟集成电路工艺有关

引用 楼主:
请高手们告诉我,为什么现在的集成电路都使用3.3V,
我知道现在的东西越做越小,功耗很低,但是3.3V是怎么发展出来的呢??

网友:
工艺决定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高手们告诉我,为什么现在的集成电路都使用3.3V,
我知道现在的东西越做越小,功耗很低,但是3.3V是怎么发展出来的呢??

这里说的3.3V指的是IO接口的电压,其实在Core层另外还有另外的逻辑电压。常常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楼上说的很对
我们现在都用0.18的工艺了,上面用的阿电压只有1.8V啊!

1.2V的都有的,而且目前90nm,65nm, 45nm工艺正在准备或者已经被用于目前的CPU或者其他芯片的生产了。

网友:
长见识了 我就用1.2的,但没知道为什么

网友:
是process决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收益!
每天都会知道一些新知识!

网友:
这个跟“按比例缩小”有关系

网友:
呵呵,又学了一招

网友:
看来应该是这样的,由两个方面来决定,一是工艺,二是接口电路的需要,谢谢大家了

网友(2006-11-10):
有些集成的芯片需要幾個不同的電壓來控制,譬如說一個base band 芯片要正常使用它,廠家會推荐一個電壓的範圍,在這個範圍內,3.3v就是ㄧ個比較常用的電壓,我覺得可能是這個電壓能夠使芯片更好的工作.
      另外,現在主要追求的是:能夠實現所需功能前提下,盡量降低功耗,減少成本,節省資源吧.

网友:
增长知识.......

网友:
长知识了

楼主:
什么是"按比例缩小'????

网友:
半导体频率提高的方式

网友:
3.3V是低功耗和门延时优化折中的结果,将低电源电压有利于降低功耗,同时也增加了上拉和下拉的平均电阻,从而增加了门延时,降低了性能.所以3.3V是功耗和延时的折中.(当然具体的电路会对功耗和延时有不同的要求)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楼上的兄弟姐妹们说得都不错,顶一个!

网友:
一般而言,IC的电源电压与工艺相关
并且,很多IC的电源电压都不是单一的,3.3V/2.5V等较高的电压一般为IO电源,而IC的核心电源电压往往很低,一般在1.5V以下。

网友:
没有这么肯定的,

大规模集成电路中用9V还是很多的,

能量不可能凭空产生和凭空消失

楼主(2006-12-12):
前两天问了一个台湾人,专门搞ic的,就说是和材料有关,
有点晕了

网友:
和工艺相关

网友:
哦,明白了

楼主:
到底是和工艺有关还是和材料有关啊??

网友:
个人觉得减低电压主要是为了减低功耗

个人觉得减低电压主要是为了减低功耗

网友:
所说的材料实际上就是指工艺,因为不同的工艺是跟具体材料相关的!

楼主:
楼上所说的应该是对的

网友:
跟工艺有关。

网友:
按比例缩小要求面积减小一半,因为0.7*0.7~=0.5,也就是比例是0.7

为了维持恒场按比例缩小,电压也必须以一定比例缩小,也即是5v*0.7=~3.3v。

同时也要考虑性能和漏电的折中。

个人愚见。

网友:
正确 电压与工艺有关

网友:
原来还有这么深的道理啊

网友:
对于mos工艺来说,电路要正常工作需要一定的电压,这个电压即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
W1D,VjB6h)[www.eetop.cn高了会损坏器件,低了器件无法处于正确的工作状态。

网友(2007-01-11):
哦,原理是这样,我现在才知道啊

网友:
看了长知识!说点自己的理解;
第一:减少功耗,功耗与电压的平方成正比,当然在速度(频率)希望越高的情况下,降压是最有效的;
第二:自己认为降压是为了提速,电平从0变到5v的时间肯定要比从0变到1.2v长;

楼主:
楼上讲的满有道理的

网友:
应该是工艺决定的!

网友:
问个有关稳压电源的问题

直流稳压电源的输出电压是5V输出电流是0到最大可调值可调的吗?
我需要的电流是25MA,有这种稳压电源么?

网友:
支持44楼的观点,当然是先有理论再有工艺的嘛!个人愚见。

网友:
讨论热烈!

楼主:
答案很多啊.
希望有牛人给出权威答案!!!

网友(2007-03-01):
学习了

以前还真没想过这问题

网友:
我也不明白

网友:
3.3V是个过去的概念。由接口TTL所决定

P=CV2f
关于功耗的压力迫使电压逐步降低,随着科技节点的变小也使得低Vdd变得可能,
但是,模拟电路中所需要的不少高的电压还是有的,需要经过Pump来泵上去。

网友(2007-05-29):
技术发展,越小越小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2007-07-17):
应该是随着特征尺寸的变小吧

网友(2007-10-25):
芯片设计中的电源电压并不是一定要3.3V,电源电压和工艺水平有关系,随着特征尺寸的减小,电源电压也在不断的减小。
至于电源电压基本上在几伏左右,主要是因为MOS管工作,太大的电压会是管子击穿,而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