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高手帮忙看一下这里的二极管起什莫作用

楼主(2006-10-12):
我这里有一个别人提供的电路参考,但是我不知道连接到信号地的二极管D11在这里起什莫作用,去掉会不会有影响?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
我个人认为是保持电平稳定,如你有了C20电容充放电,让如果是低电平是绝对的接地电平,不会产生负电压,而高电平截止,为+5V电压,加电容使文波稳定~~!个人意见哦~~

网友A:
说到底,也就是你的按钮会出现抖动,防止误操作罢了~~~呵呵~~大家各人多发表看法吧~~

网友:
D11是不是稳压二极管呢?如果是,那就是保证电平稳定的

网友:
个人认为,去掉影响不大

网友:
不是很懂,,,

网友:
我觉得去掉影响应该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 不懂

网友:
应该市给光耦提供稳定电平。

网友:
这是一个什么功能的电路??
高人解释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说到底,也就是你的按钮会出现抖动,防止误操作罢了~~~呵呵~

这个解释应该就是原设计用意

网友:
re

说说我的观点;
  我觉得这个二极管起钳位作用,原因在于C20的放电可能引起振荡.这样作用就是D11的N端的电位最差也就是-0.3V左右.当然要看管子的特性.实际上去掉未必会有问题,如果出现振荡可以调整C值或者电阻值.

网友:
电路的工作是:当键按下的时候光耦的发射端发光,光耦工作,产生一个IC驱动电平
电容与限流电阻相当一个低通滤波器,减少高频干扰---和二楼的意思差不多

网友:
re

电容与限流电阻相当一个低通滤波器,减少高频干扰??
不懂!!

网友(2007-04-11):
引用 网友C:

这个解释应该就是原设计用意

类似于复位电路吧?

网友:
是不是起保护作用,类似于ESD保护?

网友:
这个按键防抖动、防干扰电路的成本可真高呀。如果光耦合放大器的通频带比较宽的话,我觉得防抖动的效果不一定理想。防干扰倒是做得不错。

网友:
是个限幅的稳压二极管,保证输入运放的电压在要求的范围内,同时也满足高电平的要求。去掉有可能是运放的输入电压过高导致运放闩锁

网友:
等待楼下总结

网友:
长了见识了
谢谢高手

网友D:
保护光藕与运放
防止突然产生的高压损坏光藕与运放
一般来说去掉不会有太大影响

网友:
钳制电压(泄流)保护?

网友(2007-07-04):
但是D10做什么用途,我也不太清楚,高手出来讲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保护光藕与运放
防止突然产生的高压损坏光藕与运放
一般来说去掉不会有太大影响

感觉应该是这个意思,不过单看这一块电路好像储能元器件也就电容,好像不会对电路造成多大的损坏,去掉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