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了解DDC通信???

楼主(2006-10-12):
请问有谁了解DDC通信???

这是VESA定义的一个标准,请问有谁知道具体的标准??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2007-01-27):
DDC(Display Data Channel)內的EDID儲存著MONITOR的相關資訊,如廠商,支援的解析度等等
相關的128 bytes的定義當然是去VESA找囉!
我只知道有可以DECODE DDC內容的軟體
另外也可以利用REGEDIT到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Enum/DISPLAY
裡面看到你的PC中所以儲存的EDID 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