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ASIC与FPGA类设计的区别有哪些?

楼主(2006-10-12):
我是初学者,还有就是FPGA设计的软件模块是怎样与硬件端口对应的,是在版图布局的时候指定的吗?是自动指定还是人工分配呢?

网友:
fpga的spec会有端口的对应表的,应该是版图布局的时候指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you can specify pad assignment in UCF file for Xilinx FPGA

网友:
Altera的在Quartus综合之前就必须指定好端口映射
自动分配基本上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你通常是要用到板上的其他资源

网友:
这个东西还是分为2类的...具体什么我也记得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