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段代码干什么用?

楼主(2006-10-12):
setmem 0x53000000,0,32

setmem 0x4a000008,0xffffffff,32

setmem 0x4a00001c,0x000007ff,32

setmem 0x4c000000,0x00ffffff,32

setmem 0x4c000004,0x0005c042,32

setmem 0x48000000,0x22111124,32
setmem 0x48000004,0x00000700,32
setmem 0x48000008,0x00000700,32
setmem 0x4800000c,0x00000700,32
setmem 0x48000010,0x00000700,32
setmem 0x48000014,0x00000700,32
setmem 0x48000018,0x00000700,32
setmem 0x4800001c,0x00018005,32
setmem 0x48000020,0x00018005,32
setmem 0x48000024,0x008e0459,32
setmem 0x48000028,0x000000b1,32
setmem 0x4800002c,0x00000030,32
setmem 0x48000030,0x00000030,32
好像是在AXD里面用obey filename,操作内存的!但是我看不懂它,也无法修改它!帮帮忙啊

楼主:
再顶,帮帮我

网友:
具体的不是很清楚,要查ads的manual和相关板子的手册。
是一堆命令序列,是对相关寄存器的设置。

网友:
设置AT91M40800的命令序列:
setmem 0xfffff124,0xFFFFFFFF,32 ---关闭所有中断
setmem 0xffe00000,0x0100253d,32 ---设置CS0
setmem 0xffe00004,0x02002021,32 ---设置CS1
setmem 0xffe00008,0x0300253d,32 ---设置CS2
setmem 0xffe0000C,0x0400253d,32 ---设置CS3
setmem 0xffe00020,1,32 ---Remap

网友:
前面一个参数是寄存器的地址,中间一个参数是设置寄存器的内容,后面的一个参数好像是说明寄存器为32位

网友(2007-03-13):
寄存器配置吧,我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