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帮忙分析如图电路

楼主(2006-10-12):
求助:请帮忙分析如图电路,TR1和TR2工作在什么状态,U0输出怎样?,TR1会烧掉吗?

网友:
个人意见:

ZD钳位了TR2的基极,即稳定了TR2的集电极(也就是TR1的基极)

同理,U0可以得到比较稳定得电压,根据管子得参数就可以知道答案了.

网友:
我怎么不能看。

网友:
to LZ

带载能力极小.

网友:
这个电路应该不能工作把!

TR2的B极应该接个电阻带Ui把,要不这个管子总是截止的吧,都没得输出了!

网友(2006-11-11):
我觉得也是,稳压管的状态都不知道

网友:
期待高手回答,学习中..

网友:
应在TR1e极与TR2b极之间接一个电阻R=(ui - 2.5V)/(5----10mA),一是为2.5V稳压管提供工作电流,二是为TR2提供基极偏置,否则电路不工作.TR1不工作U0无输出但不会烧掉.

网友:
这是一个稳压电路,通过对输出电压的采样来调整TR2发射极的电流,由于其基极电压不变(稳压二极管作用),其集电集电流变化,因而TR1基极电流变,形成一负反馈,使UO保持原值不变(基本保持不变)
当然了,电路要工作,在TR2的基极上加一个电阻并接到UI上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
楼上讲的不错..

网友(2015-03-21):
表示不太懂!

网友(2015-05-08):
这是一个稳压电路,TR1为调整管,TR2为取样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