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知道怎么产生PTAT的平方的电流,能不能给一个具体实现的电路结构?

楼主(2006-10-13):
有知道的,请指导一下!

网友:
利用transconduct linear电路,很多将bandgap二次校正的paper上有类似电路

网友(2010-09-06):
1. 用乘法器实现..
典型的是gilbert单元可以实现电压乘法.但电流乘法似乎需要做点功课.
2.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电流模法
   第二章,有讲,用bipolar实现平方和平方根电路..建议去看看。.

网友(2013-09-02):
PTAT 的電流都是利用bandgap电路里面得到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