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关于MODELSIM 仿真 VERILOG.

楼主(2006-10-13):
我用ISE 的IPCORE GENERATION生成了一个异步FIFO。写了一个测试程序。

综合通过了。

在调入MODELSIM 仿真的时候,编译也通过了,但是在仿真的时候显示如下错误信息:

error: instantiation of "async_fifo_v5_1" failed. 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

什么原因?请指教!

网友:
不是写了,async_fifo_v5_1找不到,没有那个module

网友(2006-11-30):
回复 网友A:

You don't include xilinx simulation lib in your modelsim simulation

网友:
你没有编译综合后的库吧

网友:
没有加载仿真库吧 仿真库和生成的那个库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
mei you bian yi qi jian ku!

网友:
编译一下库文件或者先把文件编译好!

网友:
async_fifo_v5_1找不到,没有xilinx simulation l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