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y use S parameter?请指教!

楼主(2006-10-14):
一直没有彻底搞明白的问题,谢谢!

网友(2006-11-14):
方便   建模

网友(2007-06-16):
因为其他网络参数不能用了

非S参数建立在电压电流概念上,这对于高频非常不合适,S参数是建立在功率的入射和反射之上的

网友(2007-09-19):
楼上二位指点得很详细

网友(2007-10-22):
从能量角度阐述问题,更直观

网友:
您好
     S parameter只关心端口,这样可以屏蔽到很多内部的复杂细节
便于模块间接口的分析和转换。
     个人觉得这些参数也便于测量吧。
fxxjssc

网友(2007-12-06):
S参数在测量上好测,一般网络分析仪测量S参数都很准,测别的参数相对要难一些,这是因为S只涉及到输入激励电压和端口输出电压的比值!

网友(2008-01-23):
沒錯~~

高頻設計才會用

低頻完全不用考慮啦~~

网友(2008-04-26):
因为其他参数在高频时不便于测量,或测不出准确值,用s参数能正确表征rf电路的性能参数

网友:
对于高频,S 参数更能准确和容易地阐述电路的特性。